铣扁工装,大虾们瞅瞅

楼主(2013-05-15):
两头是互相垂直的铣扁面,大侠们给点意见

网友A:
你那工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工装呢?

一块方板 一个孔 , 用螺母拧紧 虎钳夹方板 正反铣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拧紧的时候 拧不紧 会转  改怎么改进呢  螺母和板都是钢  工件也是钢

楼主:
一块方板 一个孔 , 用螺母拧紧 虎钳夹方板 正反铣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拧紧的时候 拧不紧 会转  改怎么改进呢  螺母和板都是钢  工件也是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方板 一个孔 , 用螺母拧紧 虎钳夹方板 正反铣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拧紧的时候 拧不紧 会转  改怎么 ...

你的方板是6面角尺的吗?孔到四边尺寸一致吗?中间孔多大?螺纹是侧边固定吗?产品直径30.2的外圆你车的公差保证多少?你的台钳是直角台钳吗?你的方板厚多少?你产品的夹紧固定部分多长?等等。

网友:
销孔定位,外圆半圆或“V”型压紧就行了,这个工装不复杂!呵,呵,呵!

网友:
量大吗  有自动机加工  我们经常做这样的

网友:
有产品图吗?

网友B:
这个加工工装方案很多,主要看你的批量和对效率的要求有关。如果小批量和效率要求不高的话,传统的夹具都可以!但大批量与高效率的话就要考虑工艺路线和工装相结合的方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工工装方案很多,主要看你的批量和对效率的要求有关。如果小批量和效率要求不高的话,传统的夹具都可 ...

大批量 高效率 师傅 如果让你做这个产品 你怎么考虑 请大侠 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批量 高效率 师傅 如果让你做这个产品 你怎么考虑 请大侠 指点

关键是垂直度 5丝 翻转过来 重复定位  该如何保证呢  没有统一基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批量 高效率 师傅 如果让你做这个产品 你怎么考虑 请大侠 指点

你们公司有什么样的设备?加工中心、车削中心、数控车床有哪些?

网友:
你看下把  中间传根丝杆, 就跟 台虎钳那样的。

网友:
直径30.2的圆和直径26的圆是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吗,要是的话可以转换基准,用V型块定位直径30.2的圆,上立式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