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与板子接触 带动螺杆动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3-05-15):
螺栓螺母  螺栓穿过板子 螺母拧紧 螺栓会动 是什么情况呢,是想把螺栓固定住的 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轴向自由度没有限制 当然会动的。

网友:
板子孔太大了吧。。。

网友:
楼主几个孔固定,静载荷还是动载荷,载荷大不大,有没有振动,什么都没说,怎么分析

网友:
是不是有震动?说清楚点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