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果将总装图里面的颜色改了,零件图一定也会改变吗?

楼主(2013-05-15):
如果将总装图里面的颜色改了,零件图一定也会改变吗?
有没有办法不修改零件图的。

网友A:
有。就是重新另存为一份与装配体没有父子关系。

网友B:
通过配置定义看看。在颜色选择里面。即,定义装配体用颜色和零件用颜色两种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就是重新另存为一份与装配体没有父子关系。

请问如何解除父子关系?

网友(点评):
另存只能导致装配关系转移。取消零件间的父子关系,单独打开或者孤立编辑一个零件,在特征对应的工程图上右键呼唤菜单,选择参考关系,断开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配置定义看看。在颜色选择里面。即,定义装配体用颜色和零件用颜色两种配置模式。

这个命令在哪里找?

网友(点评):
左侧设计树,第三页,下面找显示状态。添加新的显示状态,添加新配置。然后针对不同配置配置颜色。活用配置是SW的精髓之一 。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解除父子关系?

是点击这里的图标吗?

网友C:
这里有视频教程么?总装图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视频教程么?总装图怎么弄

好象要论坛币。

网友C:
那去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去哪买?

错了。
是另一个论坛要钱。
这里我还不知道。

网友D:
不一定 的,有时候零件改了装配体里面的颜色也没有变化,这个问题是得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 的,有时候零件改了装配体里面的颜色也没有变化,这个问题是得研究一下

也有可能装配体是排在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