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如何选标准件

楼主(2013-05-15):
在做设计时,我们经常要选标准件,你电机,伺服模组,同步带,同步轮,齿轮,链轮,链条啊,等等~~~~~~~~~~~~
选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怎样选的啊
有没有资料~~~~~~~~~~
像有些是配在一起用的,像电机,同步带,同步轮         是先选 电机,还是先选同步轮
本人学习中,望各位前辈指导啊

网友A:
先大概设计下参数,回算下,再确定型号和参数;比如选电机,一般先算扭矩和功率,推算出轴的大小,再算轴的强度,或者先算轴的扭矩再算所需的功率就能选电机了。

网友B:
可以找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大概设计下参数,回算下,再确定型号和参数;比如选电机,一般先算扭矩和功率,推算出轴的大小,再算轴的 ...

你好,你所说的是先自己预估一个参数出来吗
   再根据预估参数结合选型的流程(或公式)去求证这个行不行是吧
   但是如果有些参数是必须的参数呢
   如,选同步轮/带时,要计算设计功率时,
                   Pd=Pt*Ks
                    Pd:设计功率
      Pt:传动功率(原动机功率)
      Ks:过载系数
   这里面就需要知道传动功率的准确数值是多少,也就是电机吧
   可不可这样理解呢

 还有要据这个来说,是不是要求先选出电机呢

网友(点评):
做机械设计计算时,通常都是先估算,再回算,高了的话就取小点的值,小了的话就取大一点的值,简单的就一两次就行,复杂的算上几天几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机械设计手册

机械手册好像没有实例,并配合标准件选型目录讲的,我要的是通俗一点的
我学历不高,才中专

网友:
一般都是看看设计手册,企业做的标准件手册,也有怎么选型的介绍

网友(2013-07-10):
依据手册,以及经验来选择

网友:
misumi的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