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扒不下来了,抱死,颚式破碎机

楼主(2013-05-15):
有图片总是最吸引眼球的
刚刚测量了一下  轴径大概180mm 左右
这样的轴承与轴的配合过盈量很大么?
靠近飞轮的那个轴承也没扒下来 , 最后割掉了,  可惜的很。

请高人指点扒下来的方法

楼主:
第一幅图右侧颚板左侧的那个轴承坏了   想看看型号 然后把它换上

网友A:
以前说过了,最土的方式就是直接火割,这个我都会,上大氧,时间尽可能短,免得伤轴,

斯文的方式有米国或德国的切割机,切个口,用锤敲,对轴没有啥损害,

没设备,就只能动火了,假如经常有这类维修,自己做个压力机也行,量少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过了,最土的方式就是直接火割,这个我都会,上大氧,时间尽可能短,免得伤轴,

斯文的方式有米国 ...

估计用多大的液压顶做个拉马能弄下来?
50T   or   100T?

还有 手册上写的 重载的破碎机  轴承与轴配合P6  按200mm查  只有0.05啊  这么大力么?

还有  手册上还写   为了便于维修 应该用锥套 或者拆卸套  或者用内外圈可以分离的轴承
这个玩意 是否有设计缺陷的怀疑?

网友(点评):
手册上说的没错,确实可以用那种轴承,仅仅5丝的过盈已经算很大了,就算不大,时间长了拆不下来也很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轴有没有油孔,有油孔的轴用高压泵加油后方便拆除

网友(点评):
压力不仅和配合有关,也和轴径以及轴承尺寸密切相关。

网友(点评):
50T压机可能不够。我们设备22336安装(过盈3-4丝),用了3台50T的压机,压入过程中用的力不算小。大侠你那5丝甚至8丝的过盈量1台50T的压机可能不行。

网友(点评):
而且破碎机属于重载荷,游隙选择C3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用多大的液压顶做个拉马能弄下来?
50T   or   100T?

我们公司的设备上风机轴承也因为温度高,容易卡死,取不下来。
后来换成  锥套和带锥度轴承,拆卸方便多了

网友:
我检修过很多这玩意儿,遇到过你上说的锥套式的结构,的确检修方便,只需一把大榔头就可完成撤卸到装配的全过程.不过结构有点复杂.要在轴上车锥度,车丝套子内锥外直,但像你照片上的这种结构要保护性的撤比较困难,但拉具做好了也有可能.另外,靠近飞轮的那套轴承可能22336<3236>.

网友(点评):
贵人是破碎机专业厂家?

网友:
把大吨位压力机放倒直接压拔,只暂时用一下,如果轴承已经烧结就动火。

网友:
P6的配合算过盈比较大的配合,主要用于重载场合。从第二张图看,轴承要保护性拆除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上的那个轴承并没有烧坏,而是再向里那个轴承烧坏了,即使是烧坏 应该也不可能和轴烧一起,是外圈和内圈烧一起,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点评):
我们用过的最大配合时s6/H7, 直接拉到锻造厂,一锤下去,简单粗暴。

网友B:
重载条件下,锥形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p6(-0.050/-0.086mm),而圆柱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r6(-0.068/-0.118mm)。根据轴承形式确定配合后,在根据轴径及轴承尺寸确定径向压力,根据径向压力可以估算轴向拉拔时候的摩擦力,进而推出需要的拉马型号。
当然如果已经烧结了,就拉不下来了。

网友(点评):
大侠,小弟认为即使是重载,圆柱滚子轴承r6过盈量大了。如果不设计高压油拆卸,拉马既不方便有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条件下,锥形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p6(-0.050/-0.086mm),而圆柱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r6(-0.068/-0.1 ...

突然发现想统一回复楼上各位还真不好操作
借这里回复楼上各位热心的贵人,十分非常的感谢
首先要说的是  第二章图上的能看见的那个轴承并没有坏  而是再向里那个坏了,
上面范白的痕迹是  当时靠近飞轮的轴承扒不下来 没办法了  只能动火 用氧气煤气火焰切割产生的
即使轴承烧结  应该是外圈和内圈和滚动体烧一块  而不会是轴承和轴烧一块吧(不知道我这个分析对不对)
所以轴承坏了应该也能扒下来

什么压力机啦之类  现场都没有   只能去百公里外的兄弟公司借个50T的液压千斤顶 然后做个工装
也差人咨询了设备厂家  曰保护性拆除的可能性不大  在工厂里都是压力机装配   即使拆除也是液压撞击  撞击  我的天

好吧  看来要不借千斤顶  要不就只能动火了   可是外面的那个还好操作    里面的那个不好动火呢  操作空间不够

再弱弱的问一下   高手能从图片中分析出烧结的原因么?缺油?   我加的0#二硫化钼脂    不会缺吧
这样的破碎机工况  也不会存在负载过大的情况啊    记不记得我还发过个帖子 冬季的时候无法启动  只能用火烤
那帮无知的 年前的时候加的是辊压机轴承专用脂   和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点评):
轧辊轴承用脂的极大性远比不上二硫化钼呀,而且它的相似黏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条件下,锥形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p6(-0.050/-0.086mm),而圆柱滚子轴承的推荐配合是r6(-0.068/-0.1 ...

鄙人也是个计算狂  哎
可是才疏学浅   粗略的计算了下  还是不会   也没找到
请各位大侠指导

上面的尺寸及数据都是估计的  但是个人觉得结果还是很离谱
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压强乘以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压强已经换算成压力了 兄台

网友(点评):
根据简单的分析,此力就不等于轴承作用在轴上的正压力吧。沿轴向剖成一半简化成一个方向受力平衡,也推导不出力相等吧;再者,沿径向看,轴承内圈的内孔是受压的,外圆是受拉的,连续变化,必有一层不受力,和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鄙人也是个计算狂  哎
可是才疏学浅   粗略的计算了下  还是不会   也没找到
请各位大侠指导

计算变形产生的压强应该用弹性模量而不是抗拉强度。忽略主轴的材料变形,粗略计算轴承内壁变形产生的压力的公式为:
弹性模量×过盈配合/(4×轴承内径)×(1-轴承内径^2/轴承内壁外径^2)
另外,钢与钢的摩擦系数,俺们一般用0.2。

网友(点评):
公式中各单位都是什么?弹性模量的单位是GPa是什么意思 和压强一个意思么?公式输出单位是什么?谢谢

网友(点评):
弹性模量的单位和压强是一样的1GPa=1000MPa,其他尺寸的单位是什么都行,关键要一致。你仔细看可以发现这些尺寸都是互相抵消的。弹性模量用什么单位,输出的就是什么单位,也就是形变产生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过了,最土的方式就是直接火割,这个我都会,上大氧,时间尽可能短,免得伤轴,

斯文的方式有米国 ...

请教大侠,如果是大轴承,空间允许的话,把滚动体烧红了,然后用冷水浇,滚动会炸裂么?

网友(点评):
滚动体的压缩比都超过100,即使裂开,也不会碎裂,无济于事,这个我试验过,没法完全碎开,这是有本事特性决定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多谢大侠

网友:
楼主;从你的图片上看是第二拆装场地,假若在第一拆装场地可利用的东东很多,皮带滚筒火切幅板,更于轴钻进去。筛网、筛板(要废的),钢丝绳,方木等,立放,卧放都可以。调来一装有破碎的挖掘机对轴中心进行冲击,短时间内可以解决问题。对正常损坏没有产生烧损的轴承没有难度,安装也容易。对已经烧结的轴承只能把外圈击碎,珠散,内圈己经固定在轴上了。这下你知道怎么做了,俺院里有己经修好了的,上述是在路途较远不得己而用之。希望对你有用处。

网友(点评):
大侠想到用挖机破碎锤冲击轴,真是一绝,厉害,佩服。 小弟有个疑问,破碎锤冲击力很大,会不会伤者轴颈?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大的冲击力,如何压紧轴?

网友(点评):
回一下小皮破碎锤锤头与轴接触(紧挨)由内部冲击就成,当时是无奈之举。不伤轴,5—15分钟就完活。

网友(2014-05-17):
上压床或者大拉马用三,四米长的钢管加力

网友:
看来需要我部门的炮车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