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红色区域中怎样画焊接的坡口?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楼主(2013-05-15):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红色区域中怎样画焊接的坡口?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网友A:
不打坡口行不行?圆周角焊缝,强度也不错。

网友:
坡口角度线,焊缝处整个黑堆堆

网友:
选择坡口类型先,然后角度,尺寸都有了

网友:
除非你装配要求靠肩胛,不然不要坡口也可以的。如果表示的话,先看看壁厚确定下坡口大小,正常3-4差不多了。用三角  填充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坡口行不行?圆周角焊缝,强度也不错。

看受力和载荷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