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自锁的电动机

楼主(2013-05-15):
有没有能自锁的电动机?要求精确定位,能自锁,定位后能承受一定载荷。

网友:
一切机构要满足自锁,效率都要低于50%,其他无用功都发热去了,电机不烧了的啊?是不是停车自动抱闸了?

网友:
就算电动机能够自锁,造价也高,还不如在机构想办法自锁或定位造价划算。

网友A:
带刹车的伺服?

网友:
带制动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的伺服?

正解

网友:
可以采用电机安装(刹车线圈+刹车片),可以承载。但是对电机损伤较大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如果只是问电机的话伺服和步进都能满足定位,至于定位后的载荷需要通过计算,电机满足不了的话可以通过一定的减速机构来实现!

网友:
去看看电动葫芦的电机,也许能用。不过精确定位有点玄。

网友:
伺服电机有谁可以教教我怎样用!

网友:
要精确到多少?一定载荷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