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件的自动化生产,非标构想,望指点迷津。

楼主(2013-05-15):
   工件大概描述:45#方钢   飞平面后  70*70   长100    内两级通孔  内径  20    48  。(由于是技术资料,所以尺寸值为约)
现加工工序为:开料(锯断), 铣平面,分次打内孔,后上数控精车。。。。月产量只有500-1000件,但期望达到2000件。

好了。 反正闲着,打算弄弄非标机械。  本厂一车间  现在有一台 空置的老普车,准备利用其主轴和导轨, 加上液压系统,并设计好运换料装置,实现该工件的自动化打孔(也许加上铣平面)。      如上图是构想之一,不知可行否,恳请各位非标高手给点意见, 小弟初接触非标设计,实属笨拙,定洗耳恭听啊。

网友:
打孔肯定没问题,铣平面够呛,主要是铣头功率及刚性,还有工件装夹的刚性问题

网友:
怎么铣的啊?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自动送料就免了,一个月2000个太少,打孔时间也比较长,没必要。
搞液压系统,一个缸来回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顾爷点评!小弟考虑下哈,有后续问题再咨询您!

网友:
不如用摇臂钻钻孔更好,铣平面还是用铣床吧.

网友:
这车床改造的。。。 托板上花键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哦,是一条主轴拆下来的,想在后面加一个动力头的意思,,,

网友:
这个不太好搞,加工平面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