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调整

楼主(2013-05-15):
外圆磨产品磨出来不光,调整主轴间隙,有没有搞过的同志们来分享下

网友:
先要检查砂轮轴颈部的圆跳动,超差才做调整。

网友:
先从砂轮着手

网友:
请懂一些的机械师看一下你是什么主轴,主轴有动静压主轴、静压主轴、普通的轴瓦支撑主轴、高精度滚动轴承主轴等等,一般的磨高用的是动静压主轴,比较复杂。普通的主轴一般是轴瓦支撑,这个好调整一些。像3楼说的,先从砂轮着手,先从磨削出来的工件产生的纹理来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需要经验)。要想达到更高的粗糙度尝试更换细一些的砂轮试试。另外就是测量主轴的间隙,用百分比(千分表)测量一下径向间隙是多少,一般凉主轴的标准间隙是3丝上下,工作后由于油温升高间隙会略小一些。主轴调整要有水平高一些的机修师傅来做,不建议自行调整。先排除液压系统、振动。油膜刚度、砂轮动平衡等等着手。ps调整后的是主轴要观察油温的变化量,调整不好会造成主轴抱死和主轴损伤。写了这么多,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如需技术支持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
楼上的是专家,支持楼上的。

网友:
我们磨床多,个个都是高手

网友:
从砂轮,修整,进给检查

网友(2013-06-24):
轴瓦松了,紧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