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铝合金件需要做阳极氧化进行着色,请教

楼主(2013-05-15):
有铝合金件需要做阳极氧化进行着色,以避免喷漆容易碰坏的弊端,以前没接触过这一方面,不知道着色后直径会发生多大变化,内孔直径45的轴承位着色前应加工到什么尺寸呢?

网友A:
什么阳极化?硬质阳极化?硫酸阳极化?铬酸阳极化?
硬质阳极化的尺寸根据设计图纸计算,硫酸与铬酸阳极化的厚度一般0.003左右(标准有规定,)。

网友(点评):
哪个国标有厚度,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阳极化?硬质阳极化?硫酸阳极化?铬酸阳极化?
硬质阳极化的尺寸根据设计图纸计算,硫酸与铬酸阳极化 ...

这个真还不是太懂,只是知道做完后表面是深红色的,防腐蚀用的

网友:
应该是普通阳极氧化,氧化膜厚度一般为10微米,氧化后零件尺寸增加氧化膜厚度的一半,粗糙度降低一级;着色根据时间膜厚不同,一般小于1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