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决定送丝速度?实际测算与理论不符

楼主(2013-05-16):
查好多资料都说,电流,电压决定送丝速度,可实际测算中发现,电流,电压不变,调整焊枪移动速度,效率不一样(自动焊机)。想不明白原因。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啊,诚心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只能说是函数关系,电压、电流与电机转速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摩擦力的影响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只能说是函数关系,电压、电流与电机转速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摩擦力的影响也要考虑

但是在同等参数下,送丝速度应该是不变的(同一台焊机)吧?在我原先的认知中,只要送丝速度不变,同样的焊缝,焊枪移动的快慢只会影响焊道层数,所用时间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应为送丝速度X时间=总量没变)。可在与操作者的交流中,操作者反应两种方式所用时间不一样。焊枪移动慢,焊道层数少的情况比同样电流、电压焊枪移动快焊道层数增加所消耗的时间要长。

网友:
就是焊丝伸出长度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