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中诊断功能怎么用啊?

楼主(2013-05-16):
  本人是新手,刚接触机床维修行业,现请教各位大侠,FANUC系统中诊断功能怎么用啊?还有在什么时候才会用到?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诊断号里的信息更详细地说明系统的状态.
比如,414报警的原因有很多,此时参考诊断号200,201,204才能确认是过载,过流,电压不足,断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