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机械加工行业,应该从什么学起?

楼主(2013-05-16):
初入机械加工行业,请求应该从什么学起?昨天开了个产品鉴定会,感觉工装夹具的定位很重要,请问各位老师傅,我是不是应该先从工装夹具的定位学起?还有各位师傅从事机械加工行业时,都在用哪些参考资料?能不能给小弟分享下。

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路过支持下楼主!!

网友:
干什么就学什么为主。

网友:
首先得学会看图,CAD图,不知道你是做哪块的,如果是机加工,那普车,数控车肯定要学会的……

网友:
不要想先学什么,先做吧,实干!遇到问题了问师傅、查资料、思考,解决了问题就学到了。机加工也是一个系统,不是说哪一样学会就能怎么样的。

网友:
我也刚刚接触设计机械行业,发现自己兴趣很高。。。但之前是非专业的,思前想后,非常想从事这行工作,问题是基础太薄弱,不知道从哪里抓起。最近一直在论坛里学习,收获挺多的,但,还是迷惘。有老师可以指导一下吗?
目前所在公司有两个行业方向,一个是汽配,一个是非标设备开发。平时,都能稍微观摩学习到一点!

网友:
这个,从零开始学起吧!机械制图,机械设计,CAD,这些都是基础!一定要有铁棒磨成针的耐心,细心,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