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对圆柱直齿外啮合齿轮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3-05-16):
设计一对圆柱直齿外啮合齿轮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哪些参数,请哪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
首要任务是你需要回回炉,然后找本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首要问题
 你 要明白你准备用齿轮做什么?
为什么用齿轮 ?

先弄本机械原理看吧

网友:
传动比,传递的功率或者扭矩,转速,使用寿命,外形尺寸限制,结构有什么要求。载荷特性。

手册上写着那,多翻翻,比问等答案的速度还快。

现在电子版的很普及啊。

网友(点评):
呵呵,永远的三要素,齿数模数压力角。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明白自己设计齿轮啮合传动的意图和应用场合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得到令你满意的解答。。。。因为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地表达工程实际问题是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交流的基础。。。。楼主还是拟定一份设计任务书吧,确定自己的设计目标。。。

网友:
先搞明白你的齿轮干嘛用的,然后看看课程设计基本都做过的减速器设计说明书。还不明白就换行吧。
其实我就是想说,你不会提问题,你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2016-05-25):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