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3-05-16):
画图区那个快捷键圈

网友:
设置,自定义,快捷键设置

楼主:
08版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08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工具--自定义--鼠标笔势   可以是4笔势和8笔势

网友:
使用的话,就是按右键稍微拖动一下鼠标;设置的话,就按楼上几位大侠的指导来吧。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