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里面的半圆卡卸不下来,然后活塞也怎么也卸不动

楼主(2013-05-16):
里面的半圆卡卸不下来,然后活塞也怎么也卸不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求高人扯解。。。非常感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第一张图前端那个半圆应该是卡簧挡圈,你拆掉这个后面的东西肯定抽不出来的。

网友:
我没看懂是哪里,建议楼主在说明问题时用画图工具在图片上做个标识,这样更方便看图。

网友:
你这个卡簧坏了,当然卸不下来了。想办法把卡簧破坏掉,下次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