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对尼龙6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3-05-16):
求助尼龙6对尼龙6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设计手册上没找到。不做润滑是多少。做润滑是多少,润滑是往尼龙面上加机油可以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楼下的回答

网友:
就摩擦而言,尼龙和尼龙是不适合直接摩擦的(材质相同). 你可以考虑把一个尼龙件变成铝合金件或者钢件.

网友:
尼龙材料耐冲击吗?

网友(2013-07-01):
可以自己做个实验,然后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尼龙件经过润滑油浸自润滑性能更佳。但是如前面网友所言,不建议同材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