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的共振频率,讨论

楼主(2013-05-16):
液压软管内径16,两层,长度3600,两头是直头,使用压力16MPa
流量80L,排量40齿轮泵供油,齿轮泵转速1800
整个软管共振的厉害!
请教:此软管的共振频率?
          是否与齿轮泵的压力脉冲共振?
          请讨论!
此问题我们已经想办法解决了!

网友:
1,先解了那个管子的基本振型图,这是基础数据,管子是多层的,设一个数学模型,分层解,合成在一起,

2,管子接头有影响,接头刚度很大的条件下,接头是不振的,或者振动幅度非常小,其‘受迫’由接头传给管卡子,再传给架子,这个要追看影响到哪里去了,再合成回来,

3,齿轮泵,其实有许多类型,粗看是一个东西,实际不一样,其吸油、挤油对时间的函数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是转速的某次函数,要分解一下,找个各‘阶’

4,找到那个可以带动管子‘起振的频率’专门计算这个,再叠加有影响的其它阶的函数值,有些阶有影响,有些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网友:
车间最简单的是用试验法,换一根长一点的或短一点的试试,或者加粗减细加节流多可以做下试验。如果能减少,就说明管道与齿轮泵谐振了。。。呵呵
可以计算共振频度的。。。就是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这就是经营,哈

网友(点评):
不过,只有通过理论计算,才能正真了解事实真相。知其所以然,才能明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的产生。。。呵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了《振动力学》,问题早已解决,现在是做理论分析,计算软管的共振频率。
特别感谢998  Xlf63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