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零件表面粗糙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3-05-16):
机械加工中零件表面粗糙度与哪些因素有关?一般想想是刀尖半径越小,表面粗糙度越好,但从粗糙度公式里看,是刀尖半径越大,表面粗糙度越好。大家要把实际加工中的经验,是不是刀尖半径越大,表面粗糙度越好?

车削表面粗糙度=每转进给的平方 *1000/刀尖R乘8(每转进给的平方/刀尖半径X125)

网友:
这是理论上的,实际加工没人会用大刀尖去精加工。当然,除了铣面时用的修光刃刀片。
大刀尖意味着切削力更大,更易引起振动,可达性更差等等。所以实际加工中一般都是大刀尖粗加工,小刀尖精加工。

网友A:
哪跟哪啊。表面粗糙度跟加工设备有关,车,铣,磨的表面粗糙度当然不是一个量级。刀尖半径只是有粗车和精车的区别。

网友:
加工一个东西跟师傅的技术有跟大关系同样的一把刀技术好的加工出来的粗糙度不一样技术不要的加工出来的又不一样,这跟加工时所用的转数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跟哪啊。表面粗糙度跟加工设备有关,车,铣,磨的表面粗糙度当然不是一个量级。刀尖半径只是有粗车和精车 ...

是不是精加工用的刀尖比较小啊,粗加工刀尖就大点???

网友:
对于车来说:进给量,转速,刀尖,材料都会影响粗糙度~

网友:
影响表面粗糙度的因素多得去了~
车床,刀具,温度,进给量,速度..~从不同因素看都有影响~

网友(2017-11-03):
同意楼上

网友(2018-07-06):
你的公式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