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零件转的工程图转CAD2007时字体变形

楼主(2013-05-16):
我这边用SW2012零件转的工程图转CAD2007时(SW与CAD的drawfontmap.txt字体映射我都设置了)
1.如果输出时用-TrueType/AutoCAD标准样式-SW字体采用宋体时在CAD中直径符号φ显示正常,但是在宋体字体时标注符号和文字都会和其引线距离很近或重叠在一体(在SW和CAD中都一样);SW采用其他字体时(如仿宋、汉仪长仿宋体)CAD直径符号φ就变成了方框口,但是标注文字字形和到引线距离都正常。

2.如果输出时用-仅限于CAD标准/AutoCAD标准样式-SW采用多种字体(如宋体、仿宋、汉仪长仿宋体)在CAD中直径符号φ都显示正常,标注文字到引线距离正常,但是标注的文字字形却不正常,如采用汉仪长仿宋体时明细栏和注释文字等都有字体粗细不一的变形。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能使直径符号φ、文字字体、字体到引线距离都显示正常,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wuguangjp02@163.com
发过来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我找到原因了是CAD2007不支持SW转的一些字体,我换了高一点版本的CAD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最是浮萍起沧桑,画龙略目影风藏

网友:
好多软件都这样,三维出图,上二维标注,图是不会乱的。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  也没搞清楚怎么搞,开始还一个一个改 后来懒得搞了 能看明白就行了 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盗版的原因,改字体试试

网友:
pro/e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