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伺服来实现两个功能,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3-05-16):
我是做机械的,不懂电气控制,望大家不要笑话啊。

我想用伺服来实现两个功能,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可行?

1.伺服电机在没有脉冲输入时,使电机保持自由状态,也就是说不要制动,用手可以转动轴。不知能不能实现?怎么实现?
2.伺服电机可以反馈扭矩值吗(不需要太精确)?能不能使电机超过这个任意设定的扭矩值就停止。这个数值低于伺服驱动器本身设定的过载值。是不是可以通过电流值来反映扭矩大小,这个电流值可以反馈吗?能用来控制电机停止吗?更深一步问,假设能的话,可以在多个脉冲点设定多个扭矩值吗?比如说,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转动,从而使滑台直线运动,当滑台处于不同位置时,可以设定多个保护扭矩值吗?

网友:
1、手动功能: 手轮编码器或者 “使能”接入信号
2、看使用扭矩限制器是否可以

网友:
功能1很容易,只要把伺服驱动器的使能信号关闭就可以。
功能2麻烦些,具体来说:
1、任何伺服驱动器都可以设定最大扭矩,扭矩达到这个值就不增加了,具体多少用户来设
2、中高挡驱动器能够把扭矩输出,一般是用电压表示的。所以你监视电压就能知道扭矩
3、中高档驱动器可以同时存放两套参数,在一定条件下切换。因此,可以先把I、II两个扭矩值放到驱动器里,用I。到达位置时,改成II,这时把I去掉,改成III,到达下一个位置后,切换到III,再用IV代替II,到达下一个位置后切换到IV……。不过这种做法的技巧性强,一般人做不了。建议楼主还是想其他办法。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伺服电机的功能,但最后一点要设多个扭距保护值,这是为了实现什么呢?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了解了解。希望能用上啊

网友:
问题1不用说了
问题2可以通过扭矩模拟输出到PLC处理或通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