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分析多少次会断裂,怎么算

楼主(2013-05-16):
UG应力分析,只会一点点,现在分析出一个受力3000N变形 0.04mm
如果多次受这样3000N的力,该怎么分析多少次会断裂,怎么算。

网友:
我怎么听着像是疲劳极限啊。

网友:
基础要牢,否则UG应力分析是个空架子。

网友:
这是疲劳分析,疲劳分析的工况是交变应力对结构的破坏,如果是变幅稳定交变应力,还好分析点,最起码还有经验公式帮着验证,如果是随机变化的不稳定交变应力,我勒个去,你还要考虑雨流计数等等。非常麻烦,而且分析了又如何呢。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852

网友:
这个是疲劳分析的内容了吧

楼主:
疲劳极限是不是没法算。都是做试验做出来的?有什么经验公式或者例子,能给个直观点的概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疲劳极限是不是没法算。都是做试验做出来的?有什么经验公式或者例子,能给个直观点的概念吗

你要进行疲劳分析可以用ANSYS,具体怎么做我就不记得了,你的这个分析还算简单的。

网友:
UG软件做受力分析,只能当作参考.
实际使用还是需要经过手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