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零件的冲压工艺及模具结构

楼主(2013-05-16):
零件料后2.5,外径145

网友:
这个外面一圈方孔好像不用模具来解决吧。会变形的。

网友:
周围方空是个问题啊

网友A(2013-09-04):
周围方孔分度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周围方孔分度冲

能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 分度冲么 我刚刚开始做模具 还没有接触过 分度冲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 分度冲么 我刚刚开始做模具 还没有接触过 分度冲   谢谢了

其实和注塑模中的侧抽芯是一个概念,个人认为可以计算一下  是否可以先冲孔在拉伸,这样可行的话就可以避免使用分度冲,愚见,见笑,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孔会变形,也容易将零件拉断。

网友:
个人认为,此零件成型可采用级进模,先进行计算,确定满足要求后采用冲孔-落料-拉伸的加工步奏,如果计算不满足要求,只能麻烦一点,采用分度抽,计算的目的主要是判断拉伸时是否会导致零件孔位、形状的误差变形。疑问:锥形孔怎么成型的,见笑,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五金和朔胶结合。 可以和工程合作。产品都是要符合市场发展。

网友:
拉深后侧冲 采用分度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