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装配体要增加一些新的子装配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5-16):
对于一个原来老的装配体,要增加一些新的子装配体,和零件?你们是怎么做的,是从新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把所有的零件从新命名吗?这样事情有点太多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这现象?

网友A:
要加就加好了啊,又没什么影响的,至于怎么分层次,就看个人思路是否清晰了。不过貌似lz的提问就不是很清晰,至少我是不明白,新增几个装配体,跟重新命名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就加好了啊,又没什么影响的,至于怎么分层次,就看个人思路是否清晰了。不过貌似lz的提问就不是很清晰 ...

可能是表达不清楚,是这样的。就拿一个老的装配体来说,老的装配体里有些子装配体,和部件没有变化,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子装配体进去,还有就是可能一些老的装配体里的零件和新的子装配体连接的,需要修改。还有就是现在老的装配体图又还生产着,不敢随意改动,怕图纸编号搞乱了。现在考虑的方法1,从最笨拙的想法就是把这个老的装配体零件全部复制从新命名,然后再从新装配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是弊端太多了,时间精力。耗不起。不是好的方法。 方法2,就是把需要改的零件修改一下,重新命名,保存后,在从新装配,最后装配到总装配图里。方法2是简单,但图号不清晰。把修改后的又插入老的装配体里,之前的老的装配体,图号搞混淆了。谁有好的方法阿  大虾们你们是怎么做的??????说说你们的想法

网友A:
用打包的功能啊,加个前缀或者后缀的区分一下老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打包的功能啊,加个前缀或者后缀的区分一下老版本就好了。

前辈截图看看,可否?

网友A:
命令就是在  文件--打包   然后接下来设置就看你自己需要了。
最简单就是打包到新的文件夹里头,你爱怎么改怎么改,跟原始的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可以通过配置来做,不同的配置对应同一图号零件的不同版本,以配置名称显示零件名称在明细表中。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是最符合lz要求的做法,而且也比较精简,但是有时候多配置的零部件多了,在更改配置的时候,操作会卡。相对来说,打包就是傻瓜式的操作,占点硬盘空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就是在  文件--打包   然后接下来设置就看你自己需要了。
最简单就是打包到新的文件夹里头,你爱怎么改 ...

和另存道理一样的?

网友A:
不一样,另存只对单个文件;打包就把所有关联文件都一起处理了,无论路径是否一致,只要当前装配体里有的,都可以绑一起,起码也是批量另存,同时可以改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另存只对单个文件;打包就把所有关联文件都一起处理了,无论路径是否一致,只要当前装配体里有的, ...

认真琢磨一下,也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另存只对单个文件;打包就把所有关联文件都一起处理了,无论路径是否一致,只要当前装配体里有的, ...

学习了。。。。

网友B:
打包不就好了啊~~关联的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不就好了啊~~关联的都在

是的,打包要的加前缀或者后缀名,才和老的装配体不关联。

网友(点评):
这位童鞋,看来你还没理解打包的功能啊,这个相当于整体复制了一下,给了一个新的路径。就算没后缀,你修改也不影响原始版本。只是sw中,不能一次打开相同名字文件,以及含有相同名字零部件的装配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打包要的加前缀或者后缀名,才和老的装配体不关联。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