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有谁敢接来做?深圳

楼主(2013-05-16):
材质:紫铜T1

有能做个请联系;

QQ:757693626

电话:15013754958

网友:
有多少量??

网友A:
2-Φ2.2or3-Φ2.2?

网友:
量大,价高就有人做

网友:
难吗?有量就有人做。

网友:
这个图纸材料选型没有选错? 用紫铜? 你有开口槽,按照道理来说,应该选型铍铜

网友:
复合机的话,不知道刀位 够不够

网友:
2

引用 网友A:
2-Φ2.2or3-Φ2.2?

应该是2-  , 不过,根据另外的图,也就是还有个孔,是在和直径10和14两圆相切的,也就是另外一个孔最大外径也是(14-10)/2 =2 ,算下来也是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