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筒询价

楼主(2013-05-16):
如图,所做数量第一批为8件,材料为普通45刚,按照8个打烊的话,报价多少一个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最少八十一件

网友A:
六百四,不开票,给我做吧

网友:
不对,要八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百四,不开票,给我做吧

你哪的 ?图纸要求蛮高的,确定能完全搞定80?

网友A:
不行,八百了
江西南昌,要求的确是高了点

网友B:
个人觉得打样就用数车车车算了,批量生产内孔和较长段外圆部分最后用内外圆过一下比较安全。
少量生产,毛坯还是实心的,大量就考虑摩擦焊。
粗加工后材料最好调制。
打孔搞个工装算1000
毛坯61元,铁末子就当外快。
打40的孔,车床打吧,试样算10元
粗车外圆,普车算20元,余量搞2mm吧
末子太多,你也不好意思算太贵。
调质来回运输,算50
精车算50,
打小孔5
小计196
试样翻倍,就40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打样就用数车车车算了,批量生产内孔和较长段外圆部分最后用内外圆过一下比较安全。
少量生产,毛 ...

多谢建议,不过这东西总觉得心里没底,感觉做出来了不一定能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内外圆你选择磨的话,就没什么好担心了,最好是磨,壁有点薄,直接车太长对车床要求高,速度也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八百了
江西南昌,要求的确是高了点

那太远了  ,无锡附近能考虑

网友:
不能太便宜吧,那个同轴怎么干,得先加工里孔,然后车外圆,壁太薄,就像楼上说的,整不好得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