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钨钢用什么刀具加工?

楼主(2013-05-16):
请教大家,接了批钨钢(钨6),外径是13mm长度250mm,用数控车床车削,请问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耐车呢?第一次接触这类材料,没有经验,还有一般转速开多高合适呢?切削量多大?麻烦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会买二手进口PCBN刀片,20元一片的,可以在金刚砂轮磨好了再用,转数高一点,一刀车0.1-0.2都没问题

网友A:
钨钢是硬质合金,钨6是高速钢。你搞清楚哦。

网友B:
PCD刀片   CBN刀片都可以。

网友:
钨6是高速钢,钨钢是硬质合金。

网友:
钨6  6542  高速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是硬质合金,钨6是高速钢。你搞清楚哦。

今天问清楚了,是钨6,试车了几条,材料很硬,刀具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D刀片   CBN刀片都可以。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A:
钨6很硬?热处理过吧?如果是加硬的。硬度一般在HRC62-65。就像人家说的用CBN刀片。一般刀片很难加工,但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6很硬?热处理过吧?如果是加硬的。硬度一般在HRC62-65。就像人家说的用CBN刀片。一般刀片很难加工,但也 ...

是热处理过的,再请教,一般转速开多高?进给多少好呢?
我之前加工那些开650转/分钟,转速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超硬刀片的话慢了,按你的工件应该不少于1500转以上。

网友(2013-09-18):
我还没听说过有刀具能干的动钨钢的

网友(2013-11-13):
PCD、CBN刀片都可,需要可加Q1937547383

网友:
批量的话可以采取压铸后内外圆磨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