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板在车床上加工成直角盘子的方法

楼主(2013-05-16):
1.5毫米厚的冷板加工成内直径203.5,翻边10毫米高的。类似盘子是的,但是翻边和盘面是直角,中心不能有顶尖痕迹。这个产品是圆形变压器两头的堵头,变压器采用无缝管217*5的,请教有经验的师傅这个怎么加工

网友:
可焊接,可冲压。看你要的数量多少。没想明白,你为什么要到车床上去加工?

楼主:
朋友是做变压器的,这个是他拿回来的样品。他每次都是直接出直接203.5的片,不好焊接。这个是他的一个同行给他的,说南方都这样做,并且都是在车床上出的。因为数量少,品种多。开模具,还有找大吨位的冲床,成本上就不合适了。他同行说南方都是用车床加工,很快,他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压

能具体点吗?是用滚滑轮滚压吗?但是一开始定位怎么安排?

网友:
卡盘上按内径做胎 把板用平顶尖顶在胎面上 在用滚轮把边滚过去

网友:
是的,用旋压工艺,很方便,可以在视频上搜搜,这方面的视频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是用滚滑轮滚压吗?但是一开始定位怎么安排?

具体的你百度一下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