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液压系统一个疑问(毕业设计)

楼主(2013-05-16):
我的题目    一台卧式钻孔组合机床用液压缸型号HSGL-Φ110/Φ55-150.要求完成如下工作循环:快进-工进-快退-停止。机床的切削阻力是25000,工件部件重量为9800N,快进和快退速度为7m/min,快进行程为100mm,工进行程为50mm,动力平台采用平面导轨,其静,动摩擦系数分别为0.2和0.1,往复运动的加,减速时间要求不大于0.2s。
    问题出来了,题中没告给工进速度,怎么算,我搜索了点题,都有告给工进速度,如果告诉钻孔直径也好求出,可是也没。
   接下来该怎么办 ?

网友:
我只知道,中间加了个行程调速阀,压上去就可以快进转共进了
我是搞组合机床是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网友:
根据你的任务书,工进速度小于7m/min,你设计时,应该考虑工进速度可以调节的,调速阀可以实现调速的,至于怎么计算的选择阀,请参考相关设计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