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四杆机构中的双曲柄机构的死点问题

楼主(2013-05-16):
如何避免双曲柄机构中的死点问题?

网友A:
额,你都双曲柄了,有担心死点的必要吗?一般都是摇带曲的时候要考虑死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都双曲柄了,有担心死点的必要吗?一般都是摇带曲的时候要考虑死点问题。

我的双曲柄是一根曲柄通过连杆来驱动另一根曲柄

网友(点评):
额,你能给我找出一个不用连杆来驱动另一根曲柄的双曲柄结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双曲柄是一根曲柄通过连杆来驱动另一根曲柄

那是四连杆嘛?

网友:
双曲柄机构没死点!曲柄摇杆机构不一定有死点!

网友:
死点位置

网友:
我插入的图片呢?去哪儿了?

网友:
就是说可以采用惯性飞轮之类的方式来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四连杆嘛?

那是几连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双曲柄是一根曲柄通过连杆来驱动另一根曲柄

比如说两根曲柄是同步驱动的  他们共同带动连杆运动 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建议你最好上个图。另外,无论是双曲柄还是曲柄摇杆还是曲柄滑块,只要驱动端在曲柄上,你就可以不用考虑死点问题。只有反过来驱动的时候需要考虑。当然,这种情况,死点有其他的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两根曲柄是同步驱动的  他们共同带动连杆运动 这样可以吗?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2017-05-01):
火车轮对两边的连杆机构是一左一右布置的,请问左右两边的角度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