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怎么画

楼主(2013-05-16):
钣金折弯我怎么也画不出来,请高人指点步骤。

网友:
我也没画过,不过应该是复制一下主视图,然后计算一下折弯前的尺寸,这个尺寸一般依靠经验,视材料,厚度,折弯角度而定,然后把主视图一些长度尺寸重新改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3-5-17 08:43):
恩,可能我说的意思不清楚吧,不过我朋友带我的时候说这是经验公式,我就信以为真了,今天去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的确不能归为经验公式。

网友(点评):
折弯尺寸是算出来的。不能定义成经验。有计算公式的。其中,K因子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参数。

网友:
proe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
我晕,我会错题意了,你说的三维里面的钣金折弯画展开图吗?那个solidworks里面有钣金 教程的。

楼主:
谢谢访客,我再看看教程吧。

网友:
sw的钣金功能不是特别强大 不过一般的都能行

网友:
直接调到钣金里,先集体法兰,再边线法兰就可以了啊!

网友:
钣金折弯你直接画个L型的拉伸   倒角 约束 就可以了 这个随意一点  不影响工程图的

网友:
用钣金工具呀

网友:
简单步骤就是先画出一面的草图形状,然后用钣金工具里的基体法兰功能生成厚度;用边线法兰功能生产折弯边,可定义折弯角度和高度;可在边线法兰特征下的草图里修改折弯面的尺寸以及形状。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3-07-02):
这些是钣金制作命令

网友(2013-12-03):
在实际生产中钣金展开计算公式只能作为基本的参考 钣金件的展开是需要经验的 不同的折弯刀具会制作出不同的产品外形

网友(2014-04-16):
sw钣金有的可以做哦,复杂的稍微麻烦哦

网友:
基础知识

网友:
前两天自己跟着教程学的,,感觉不是很难,,多看看SW的自带教程,,挺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