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X5032手动升降的时候,降的时候工作台部分会咳腾一声

楼主(2013-05-16):
手动升降的时候,降的时候工作台部分会咳腾一声,感觉就像突然掉下来一样,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手柄锁了,要不就是丝座松动了

网友B:
上点油可能会好,里面导轨油松动了

网友(点评):
同意! 上点油在试试看!

网友C:
首先检查工作台锁紧机构和立燕尾轨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阻滞情况就会出现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工作台自重比较大,丝杆和丝母时间久了会有间隙,估计这个间隙就是产生像你说的那个声音(咯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工作台锁紧机构和立燕尾轨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阻滞情况就会出现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工作台自重比较 ...

我试了,升降不锁紧也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点油可能会好,里面导轨油松动了

丝杆和导轨都上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升降不锁紧也会出现

升的时候感觉重吗?导轨压板间隙大小合适吗?这个问题许多比较简单,好一些的机修师傅都可以搞定的,检查一下丝母什么样,可以把工作台固定住,然后摇一下丝杆看看有多大的间隙量,丝杆丝母润滑一下试试

网友D:
该换螺母了  烂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的时候感觉重吗?导轨压板间隙大小合适吗?这个问题许多比较简单,好一些的机修师傅都可以搞定的,检查 ...

现在升的时候感觉较重,降得时候没感觉,好像间隙挺大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手柄锁了,要不就是丝座松动了

丝座怎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换螺母了  烂牙了

靠,2011年的床子啊

网友(点评):
你自己检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估计是升到尽头了,下降的时候自然会“洛”一声响

网友(点评):
确实,如果是升到头了,一定会响一下。

网友:
是螺母有间隙。我以前开的铣床也有着情况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问题的床子,如果丝母的间隙大到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那还得了?!楼主看下升降的丝杆和立轴连接的那对伞齿轮中平放的那个是否松了?我记得我以前修的就是那个地方(桂林的以前的老X50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升到尽头了,下降的时候自然会“洛”一声响

没有升到顶,才有一半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