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三维图转成二维图后为什么线那么乱,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3-05-16):
proe三维图转成二维图后为什么线那么乱,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不懂你要问什么,不用的一些轴,面什么的是不是没隐藏啊

网友:
把基准轴,基准面,坐标隐藏。。。。。祝你好运

网友:
把不用的线面层隐藏啊

网友:
设置问题吧,不转2D图。

网友:
影藏基准平面等

网友:
隐藏可以吗,尺寸还是乱

网友:
隐藏就应该没事了,我一般都是倒到cad里面出图

网友:
隐藏所有基准,配置表要确保正确,到CAXA或CAD标尺寸能确保大部分符合规范,有些小细节还是会变。

网友(2013-09-22):
各种线可以隐藏,尺寸只能是慢慢的调整或是删除了。本来这软件就是老外的,标准和国标不一样,习惯也是这样,只能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