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顶尖的名称是什么,想买一个

楼主(2013-05-16):
外圆磨床的尾座顶尖,可以用手搬动扳手来伸缩顶尖的装置叫什么名称?网上搜不到,想买一个用在别的地方。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外圆磨尾座。可以手动也可以用液压驱动,后面接的有液压油管,机床边有活动的脚踏板开关,这样是可以一个人方便拆卸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