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做台气动助力搬运机械手,但从没见过

楼主(2013-05-17):
各位好

一直想做台气动助力搬运机械手,但从没见过。求高手给点设计案例及涉及零配件名称。谢谢!

楼主:
是气动平衡臂,我们是做电池的,重量在30~80KG,都人工搬运比较痛苦。现老板要求做个气动平衡臂,但没有见过。主要是动力系统不懂:

已经了解有气动比例阀、安全阀、单向阀,但还有哪些东西不懂啊,而且它们要用多大的型号和气缸、重力匹配(臂长暂忽略)。

请熟悉的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在具体一些。

网友:
你说的是气动平衡臂吧

楼主:
还有一重点不懂:动力系统零件的关系,比如:比例阀、单向阀等怎么连接安装。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3-06-16):
搞这个七年了!

楼主:
能否发点图纸,参考下。当然非常感谢!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否发个图纸给我进行参考,当然我会给些回报。能否发个邮箱给我  hongzehu@sogou.com

网友(点评):
发个链接供参考:www.tiantaisz.com,OEM工厂。

网友(2015-05-25):
请问楼主是否已经做好了 能否给我一些帮助QQ552303046

网友(2016-07-29):
引用 楼主:
还有一重点不懂:动力系统零件的关系,比如:比例阀、单向阀等怎么连接安装。请高手指点,谢谢

选择好气动元件型号,设计好气动回路图,按图用接头和气管连接起来。
气缸是动力部件,选型要根据负载和气路压力来计算,单向阀是压缩空气只能往一个方向走,不能返回,所谓的单向。
而比例阀,可能是:  电液比例阀是一种按输入的电信号连续地、按比例地控制液压系统的液流方向、流量和压力的阀类。它山电-机械比例转换装置和液压控制阀本体两大部分构成.前者将输入的电信号连续地按比例地转换为机械力和位移输出,后者在接受这种机械力和位移之后、按比例连续地输出压力和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