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的题目,请教

楼主(2013-05-17):
有一孔轴配合,装配前对孔轴需分别镀铬处理。镀铬层厚度为t=0.008-0.012mm,镀铬后应满足配合尺寸φ50H7(+0.025,0)/f6(-0.025,-0.041)。问镀前孔和轴的尺寸应是多少?

   我设A1=A0+2t和A0=A1-2t的结果不一样,是不是这种尺寸链的题只能写A0=...不能写A1=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就明白了!注意了,这只是轴的尺寸链图,!还有,在图中全是增环,没减环哈!封闭环是镀鉻后轴尺寸的 ...

谢谢,我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孔的尺寸应是φ50(0.041,0.024)、轴的尺寸应是φ50(-0.049,-0.057)。

谢谢,会啦

网友B:
镀铬孔的尺寸应是φ50(0.041,0.024)、轴的尺寸应是φ50(-0.049,-0.057)。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果根据什么得来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验证下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看下图就明白了!注意了,这只是轴的尺寸链图,!还有,在图中全是增环,没减环哈!封闭环是镀鉻后轴尺寸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