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怎么选型?

楼主(2013-05-17):
那位大虾能否提供一些相关的选型参数,或者选型的方法也行?由衷的感谢阿

网友A:
楼主可以到论坛里搜索一下,有很多伺服电机选型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留个QQ,我传一些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到论坛里搜索一下,有很多伺服电机选型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留个QQ,我传一些给你!

谢谢,1062984012

网友:
问电机厂家要样本,里面一般都有的。

网友B:
论坛里有资料,找厂家要也可以,

网友(点评):
厂家的资料也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资料,找厂家要也可以,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