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斜齿条角度选19°31′42〃

楼主(2013-05-17):
各位,最近用齿轮齿条,发现市面上所有的斜齿条参数都是:右旋,螺旋角β=19°31′42〃,哪位知道为啥,给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
一般习惯上未特殊注明时,一般都是右旋。至于螺旋角。螺旋角的大小决定了你齿线重合度。螺旋角越大,重合度越好,传动越平稳。但是相应的,轴向载荷也越大。按照老的标准,斜齿一般在8-16度之间。人字是25-40。至于为啥19度,这个翘时不好说啊。

网友:
标准化?

网友(点评):
原则上,这个螺旋角是要反算一下的。

网友:
楼主发现的这个现象确实有趣。估计是为了圆整模数。
在这个螺旋角度下的模数M6,M8,M10,M12,M14,M16,M18,M20都是整数。
而螺旋角为整数的10度角,其模数就不是整数了。

网友(点评):
没看太明白,哪个参数是整数?

网友(点评):
模数啊,相关齿轮最重要的设计参数也就那几个了,再用符号是m的也就那一个了。最简单直齿公式d=mz

网友(点评):
精密齿条法向模数。

网友:
嗯,普及了一下

网友A:
从运行平稳的角度,齿条从直齿条演化到斜齿条(螺旋角β为10°或者19°31′42″)。在开环或者半开环的机床设备上,为了方便控制行程,又需要使用到整数齿距齿条。
         3.1415926/cos(19°31′42″)=3.333333=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运行平稳的角度,齿条从直齿条演化到斜齿条(螺旋角β为10°或者19°31′42″)。在开环或者半开环的机床设 ...

我核算过模数6、8、10的齿条,一定的齿数,可以得到整数长的齿条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6-11-22):
谢谢各位高人,学习了。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A:
从运行平稳的角度,齿条从直齿条演化到斜齿条(螺旋角β为10°或者19°31′42″)。在开环或者半开环的机床设 ...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9-19):
学习了,  感谢mfka 的解答

网友(2018-11-22):
经过各位讲解,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2019-02-01):
斜齿轮分度圆直径d=mz/cosβ,分度圆周长πd=mπ/cosβ,如果要求齿条的长度为周长的整数倍,则mzπ/cosβ必须为整数,由于π/cosβ≈10/3,所以当mz为3的倍数,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20-06-24):
厉害厉害 真的学习了 说的太清楚详细了

网友(2021-07-27):
谢谢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运行平稳的角度,齿条从直齿条演化到斜齿条(螺旋角β为10°或者19°31′42″)。在开环或者半开环的机床设 ...

圆周率除以这个函数是什么?

网友(2022-01-28):
厉害有,学到了。

网友B(2023-08-26):
使用齿条的条件下,都需要计算配合的齿轮旋转一周走的长度:L=m*z*π/cosβ; 当β等于19度31分42秒(即19.5284°)时,π/cosβ=10/3,m*z为3的倍数时,即可获得准确的整数周长。常用的小斜齿轮,1.5m,20齿,旋转一周刚好是100mm行程。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B:
使用齿条的条件下,都需要计算配合的齿轮旋转一周走的长度:L=m*z*π/cosβ; 当β等于19度31分42秒(即19. ...

回答的很专业,牛啊

网友(2025-03-19):
谢谢高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