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何种型号的碳钢呢?

楼主(2013-05-17):
COIL, CARBON STEEL
FINISH: HOT ROLLED, PICKLED & OILED DRAWING QUALITY (HRPODQ)
CHEMISTRY: C1008  .10 MAX CARBON (CARBON RANGE .05-.10) HARDNESS: ROCKWELL B65 MAX. 1/4" THICK(AS CLOSE AS 60" MAX. O.D. COIL AS POSSIBLE)
基于上述描述, 此为何种型号的碳钢呢? 10#吗?  SPHC 可以代替吗?  1/4'' 的厚度似乎市场上不好找吧?  产品要求用冲压来实现, 如附件样品照片, 有一个拉伸出来的螺纹凸台, 各位觉得此产品, 选择使用哪种或者哪几种材料比较好呢?  SPHC 行吗 ?  谢谢..!!

网友A:
C1008低碳钢,相当于国标08F。要求里是含碳量0.05-0.1之间,不超过0.1。
洛氏硬度,最大65。壁厚6.35mm。(尽量使外径尺寸接近60“)
热轧酸洗油钢。(油钢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OILED应该是涂油吧?

网友(点评):
真说不准,看楼主的照片,这东西涂油干什么。

网友:
PICKLED & OILED  酸洗涂油

DRAWING QUALITY 冲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008低碳钢,相当于国标08F。要求里是含碳量0.05-0.1之间,不超过0.1。
洛氏硬度,最大65。壁厚6.35mm。( ...
“HRPODQ"
这个没弄明白。啥意思?

"ROCKWELL B65"
请问其中的B指的是用标尺B?

网友(点评):
HRPODQ是字首缩写。B65应该是B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