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是一个液压油缸的缓冲套,请问图中的三处均布代表什么意识?

楼主(2013-05-17):
三处均布表示什么意识?是一个半锥管吗?3-R0.5又代表什么?是三个半圆吗?

网友A: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你的三维图好像错了。

网友B:
3个R2.5没标圆心的位置,默认半圆吗。
楼上的三维图,半圆和锥孔分布的角度好像有问题。
楼主的图纸的左视图没看到锥孔应该看到的轮廓。

网友(点评):
角度问题估计是你看偏了 角度应该没问题。我不懂的是的尺寸1°该怎么加工出来。还有左视图有剖断线怎么没剖面线?看的别扭

网友(点评):
沒有剖面线意思是只剖开了黄铜部分。

网友:
从楼上的三维图表示的1度是相贯线(即圆弧),但楼主的图纸看来应该是斜面。起到一个节流到密封的作用,从而实现缓冲。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你说的斜面是什么?斜角?我图中是斜面与圆周产生的贯线。另外,感觉,因为一般都是2D制图,所以,很多时候贯线都是直线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请问大侠哪里错了????具体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R2.5没标圆心的位置,默认半圆吗。
楼上的三维图,半圆和锥孔分布的角度好像有问题。
楼主的图纸的左视 ...

没有剖面线的地方是R2.5的圆孔??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B:
3个R2.5没标圆心的位置,默认半圆吗。
楼上的三维图,半圆和锥孔分布的角度好像有问题。
楼主的图纸的左视 ...

楼上三维图没有问题的,开的槽就是缓冲用的,槽起到改变流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