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下料切断去毛刺

楼主(2013-05-17):
                    管材下料切断去毛刺,现有80的薄壁钢管 壁厚0.8mm 切割效率  端面总是有毛刺  有什么改进措施吗

网友A:
是刀刀刀的问题

网友(点评):
顾老师好。哈哈。顺便问个问题,我机加基本白痴。您能给简单说说像楼主这种情况,主要是刀的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您太客气了,哈哈哈。切管子用切割机的,用锯片的基本上批量生产刀容易磨损,不快就马上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刀刀刀的问题

我是在切割机上 下料  后续不需要车平面倒角  我只是想切割下料的毛刺怎控制住  或后续处理掉

网友(点评):
试试高压水切割?

网友:
类似的滚压刀或者切管刀切好了没毛刺,要么就是切完了再倒角或者钢丝刷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切割机上 下料  后续不需要车平面倒角  我只是想切割下料的毛刺怎控制住  或后续处理掉

大批量生产很难保证没毛刺,也没功夫老换刀。刀锋利的时候没毛刺,做了一些,钝了就来毛刺了。像这样的薄钢管软不垃圾的,更容易起毛刺。你还是后续搞个去毛刺的工序算了。

网友B:
我们单位原来做是切管之后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生产很难保证没毛刺,也没功夫老换刀。刀锋利的时候没毛刺,做了一些,钝了就来毛刺了。像这样的薄 ...

那么 您所推荐的后续去毛刺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原来做是切管之后去毛刺

请推荐几种去毛刺措施  我尽量保证切割端面平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几种去毛刺措施  我尽量保证切割端面平齐

我们单位的活不精,批量也不大,就是角磨机去毛刺而已。

下面是去毛刺方法:

去毛刺最常用的方法毛刺这个小东西虽然不大,但却是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品质。所以 最近几年随着各行业对毛刺去除的重视,去毛刺的方法也层出不穷 。 现在常用的修边 / 去毛刺主要有这么几种:
手工去毛刺传统的方式是人工用钢锉,砂纸,磨头打磨;而修边刀逐步取代了这些传统的方法,使用起来简单方便,不需要技术处理,节约成本并且环保。
化学去毛刺用电化学反应原理,对金属材料制成的零件自动地、有选择地完成去毛刺作业。它可广泛用于气动、液压、工程机械、油嘴油泵、汽车、发动机等行业不同金属材质的泵体、阀体、连杆、柱塞针阀偶件等零件的去毛刺加工。适用于难于去除的内部毛刺、热处理后和精加工的零件.
电解去毛刺利用电解作用去除金属零件毛刺的一种电解加工方法,英文简称 ECD 。将工具阴极(一般用黄铜)固定放置在工件有毛刺的部位附近,两者相距一定的间隙(一般为 0.3 ~ 1 毫米)。工具阴极的导电部分对准毛刺棱边,其他表面用绝缘层覆盖起来,使电解作用集中在毛刺部分。加工时工具阴极接直流电源负极,工件接直流电源正极。压力为 0.1 ~ 0.3 兆帕的低压电解液 ( 一般用硝酸钠或氯酸钠水溶液 ) 流过工件与阴极之间。当接通直流电源后,毛刺便产生阳极溶解而被去除,被电解液带走。电解液有一定腐蚀性,工件去毛刺后应经过清洗和防锈处理。电解去毛刺适用于去除零件中隐蔽部位交叉孔或形状复杂零件的毛刺,生产效率高,去毛刺时间一般只需几秒至几十秒。这种方法常用于齿轮、花键、连杆、阀体和曲轴油路孔口等去毛刺,以及尖角倒圆等。缺点是零件毛刺的附近也受到电解作用,表面会失去原有光泽,甚至影响尺寸精度
超声波去毛刺超声波产生的超声能量作用于液体里振动处于稀疏状态的液体时,会撕裂成很小的空穴(即内部是真空的)这些空穴在破裂的时候会产生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瞬间压力,而这种现象既称为空化现象。超声波去毛刺就是利用“空化现象”产生的几百个大气压的瞬间冲击力把附着在部件上的毛刺清除干净。超声波去毛刺并不是所有毛刺都适用的,主要针对一些微观毛刺,一般如果毛刺需要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话,就都可以尝试用超声波的方法去除。对于肉眼可见的毛刺,主要看粘结的强度了,粘结强度弱的毛刺可以用超声波,一般要是用刀具才能处理的毛刺,用超声波方法是根本不行的。超声波去毛刺的优缺点
高压水喷射去毛刺顾名思义是以水为媒介,利用它的瞬间冲击力来去除加工后产生的毛刺和飞边,同时可达到清洗的目的。经过多次试验测试,最终找到适合的压力为 30MPa—50MPa 。 若压力不足,无法达到去毛刺的效果,压力过高虽然可以去除毛刺,但存在损伤工件的危险。通常液压件在使用时所承受的液体压力都在 20Mpa 以内,用 50MPa 的压力都无法打掉的毛刺残留,在几兆帕的工作压力下脱落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也可以认为毛刺的根部残留是工件的一部分。 现在高压水去毛刺设备的制造厂家越来越多,简单可归纳为两类:工件移动式和喷嘴移动式。工件移动式造价低,适合简单阀体的去毛刺和清洗,其缺点是喷嘴与阀体的配合度不理想,阀体内部交叉孔、斜孔的毛刺去除效果不好;喷嘴移动式通过 CNC 控制可有效的调整喷嘴与阀体毛刺产生部位的距离,有效对应阀体内部的交叉孔和斜孔以及盲孔的毛刺,但由于此设备造价高,到目前为止只有汽车的心脏部位和工程机械的液压控制系统才能普遍享受此厚待。
热爆炸去毛刺,又名电热学去毛刺,热能去毛刺是当今世界机械制造行业公认最适合小工件大批量去毛刺的先进工艺,目前国内仅有两家企业可以生产此设备。它采用氢气和氧气在用于处理工件的密闭工作室中混合,瞬间点火燃烧并在极短时间内与工件表面毛刺发生剧烈的热化学反应,达到去除毛刺的目的。 热能去毛刺是一种特种加工技术,具有效率高、通用性强、可达性好,去除毛刺均匀彻底、工件表面平整光滑,且不受工件材料、形状及毛刺部位的限制等特点。特别适合其他工艺方法无法解决的具有复杂型腔、相贯相交孔系、深孔、盲孔、螺纹孔等去毛刺难度较大工件的去毛刺处理。可用于黑色、有色金属及热塑性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工件的去毛刺和金属压铸件、塑压件的去飞边处理。由于它的加工效率极高,用于生产的直接成本低廉,特别适合大批量连续生产环境使用,是规模化工业生产理想的高效加工设备。。
冷冻修边去毛刺橡胶、塑料制品、锌镁铝合金等制品飞边(或毛刺)的厚度比制品的厚度要薄很多,所以飞边(或毛刺)的脆化速度要比制品的脆化速度快,在飞边(或毛刺)脆化而制品没有脆化这一时间段里,冷冻去毛刺(修边)机通过抛射弹丸来击打制品,从而去除处于脆化的飞边(或毛刺)。 冷冻去毛刺(修边)机,是一种利用液氮的超低温使橡胶、塑料制品、锌镁铝合金的飞边迅速发生脆化,并在此状态下,通过高速喷射出的冷冻粒子撞击制品的毛刺(或飞边),从而达到既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去除制品的毛刺(或飞边),又能保持制品本身的所有物性不发生改变的特殊去毛刺(修边)设备。它可大幅度地提高制品的修边(去毛刺)精度且具有很高的集约化程度。目前这种设备已成为精密橡塑制品、压铸企业不可或缺的后道修边及去毛刺处理设备。
磁力去毛刺机磁力去毛刺机是利用其独特的磁场分布,产生强劲平稳的磁感效应,使磁力钢针(进口原材料.半永久性)与工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充分研磨,达到快速除锈,去死角,去除毛刺批锋,除去氧化薄膜及烧结痕迹等功效。尤其对形状复杂,多孔夹缝,内外螺纹等工件,更加能显示其神奇妙用.并且,不伤及工件表面,不影响工件精度。让工件瞬间变得光滑整洁,焕然一新。适用于金,银,铜,铝,锌,镁,铁,不锈钢等金属类与硬质塑料等非金属类工件的研磨抛光去除毛刺一次性完成!

网友:
你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ba52f94169eae009581bec60.html

看所加工的管壁厚较小,修边刀走一遍。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搞个自动工装。就是一个料仓,管件自动上料。然后,每根管上料定位后,两段头部插入旋转的砂轮头,去毛刺。
如果自己搞麻烦的话,可以找人花点银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的活不精,批量也不大,就是角磨机去毛刺而已。

下面是去毛刺方法:

谢谢 阁下的热情支持

网友:
我们的切管机可以做到下料之后不但没毛刺,而且管子不变形,

网友:
用割管器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