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螺纹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7):
如图,四种螺纹啥意思,

网友A:
单头  双头  三头  四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头  双头  三头  四头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点评):
就是同时存在4条并行螺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

简单地说就是螺旋线的数量,称为头数,头数为1就代表有一条螺旋线,以此类推。图上画的很清楚,黑色部分表示的是同一条螺旋线缠绕一周所在的位置。

网友:
螺旋线的数量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螺旋线的数量,称为头数,头数为1就代表有一条螺旋线,以此类推。图上画的很清楚,黑色部分表 ...

不懂,要不你直接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出3头螺纹

网友:
螺距是螺纹上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导程是指同一螺旋线上相邻两牙对应点的轴向距离。
当螺纹线数为1时,螺距=导程
当螺纹线数大于1时,螺距=导程/线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要不你直接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出3头螺纹

螺纹分头的方法有很多种,各有利弊,要根据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具体做法去找个车工师傅问一下就知道了,网上也有很多相关资料,优酷上也有相关视频,普通车床入门操作

网友(点评):
加工螺纹不属于入门操作了。。。。

网友(点评):
多线螺纹加工属于中级车工水平了,但一般的从事两三年车床加工的师傅还是应该知道的,并不是什么高难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要不你直接告诉我,怎么才能做出3头螺纹

优酷(中级车工第二集-多线螺纹车削),讲的很详细

网友:
你看很多瓶盖都是多头螺纹,导程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