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翻转180°的机构,除了电机,旋转气缸外,还有哪些

楼主(2013-05-17):
请教一下大家:能够翻转180°的机构,除了电机,旋转气缸外,还有那些机构?希望大家多多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四连杆机构,凸轮+杠杆机构,齿轮+滑槽机构。呵呵,其实很多。

网友:
很多机构,180°的旋转气缸,常用的结构是齿轮齿条,驱动则是气源,楼主说的电机应当是相当于翻转机构里的驱动装置吧!
有直接翻转的,靠翻转力直接驱动。现在机械传动结构最多的直线运动和回转运动的相互转换,那就是2楼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连杆机构,凸轮+杠杆机构,齿轮+滑槽机构。呵呵,其实很多。

谢谢了,我的工件比较小,也40*40mm,翻转180°的精度蛮高的,正负0.1°样子

网友(点评):
钓鱼帖! 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精度不是问题,可以靠外部限位或者反馈控制满足。

网友:
马耳他十字机芯,转速比稍微变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的工件比较小,也40*40mm,翻转180°的精度蛮高的,正负0.1°样子

我传个示意图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点评):
唉,果然是钓鱼帖啊。睡前说一次好了。如果就是楼主目前的情况的话,看你这180度怎么个翻法了。给你个建议,既然想问,不如大大方方都说明白了问。一点点抻,对谁都是不尊重。

网友(点评):
什么是钓鱼贴啊?技术骗子?我脑子笨,求解释

网友(点评):
就是一点点的抻着你慢慢做出整套方案来。

网友:
螺纹,齿轮

网友:
楼主想套点什么还?

网友(2014-02-14):
这个旋转180°我也要用到,希望发点图看看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B:
油壓也可以

网友:
楼主的图纸比较简单,没看清楚。但是成本不考虑可以选择大扭矩马达。
就是一个圆形大扭矩马达上面放置工作台可以360度无限循环。

网友:
回转油缸

网友:
用分割器,精度高

网友:
行星齿轮,要求有换向的话加介轮,根据中心距,模数,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传个示意图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意思是要在其中一个工位上翻转18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壓也可以

液压管也随着大转盘转?不会缠在起来吗?细节都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的工件比较小,也40*40mm,翻转180°的精度蛮高的,正负0.1°样子

做完没,我先在正在做100x100了 ,也需要40x40的

网友:
最好采用凸轮封隔器,精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4-03-24):
你想用那种啊?

网友:
风车,水车,连杆,

网友:
其实根据产品特点自己想象一种新的方法多好,不一定非要用什么机构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但只需转90度,方法是气缸直接推,回位靠弹簧。如图1.仅供参考,欢迎随时交流。

图1

图1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C:
液压管也随着大转盘转?不会缠在起来吗?细节都不考虑了

你不知道有个叫旋转接头的东西吗?

网友:
是的,180度旋转接头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
没懂他是翻转还是旋转,还是又翻又转

网友:
分割器可以了解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应当出现在这里

网友:
电梯中的限速器

网友:
没懂楼主想干嘛,可能东西太神秘了?

网友(2015-10-27):
齿轮,连杆凸轮都可以的

网友(2016-04-08):
螺旋摆动油缸 线性的活塞运动转换为旋转轴旋转运动。详情了解2851217812

网友:
So easy.
利用齿轮或者凸轮原理,在大盘转动的时候,实现它的公转加自转180度(任意角度随你)。
1.采用齿轮+圆弧齿条+锁置机构,具体就是在工件所在的工位上是完全齿轮,在与大盘同心的主体上采用圆弧齿条,大盘转动时,实现它的公转和180度自身旋转,然后锁住,细节自己考虑。
2.采用凸轮机构+齿轮齿条,具体就是,在工位下方采用齿轮+齿条,齿条的动力来自于和大盘同心的,固定在主体上的一个盘形凸轮,在齿条端部安装滚子,大盘转动带动齿条的伸缩运动,实现齿条带动齿轮的180旋转。
3.采用槽轮机构,槽轮安装在工位上,与大盘同心的主体上,沿途安装若干销轴,实现槽轮的不断换向。
4.应该还有。。。

网友(2016-05-08):
要学的东西好多哦

网友:
齿轮+齿条,马氏轮,凸轮,齿轮+滑槽额乱七八糟

网友(2016-08-28):
动力源:除了电动、气动、液压,就是手动了,也可以考虑重力反转。机械结构上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
大部分机构都能翻转180度吧

网友:
等分分割器,液压回转盘,还有其它的,看你用在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