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命令: 圆可以沿着曲线这个路径阵列

楼主(2013-05-17):
如图片所示,请问SW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命令: 圆可以沿着曲线这个路径阵列。
目前我是手动画的 感觉有点繁琐。

网友:
楼主是设计凸轮吗?不妨用个插件什么的。SW的草图阵列貌似做不了这么复杂的。但是如果是凸轮的话,貌似不必这么费劲挨个画圆吧。
无非是中心线的一个等距曲线。

网友:
找个插件

网友:
特征和实体有曲线阵列,草图里面就X和Y方向的。

网友A:
如果是特征的话可以按照曲线驱动进行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特征的话可以按照曲线驱动进行阵列

如图所示,不知对楼主是否有用

网友(点评):
即便不考虑是否是凸轮问题,这么阵列也不能达到楼主的效果。因为楼主的是非等距阵列。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用了等距命令。

网友:
还可以扫描切除

网友B(2016-09-30):
延曲线绘制等距点 :解决办法,插入->参考几何体->点,弹出对话框,选择“延曲线距离或多个参考点”,选择曲线,输入等距。

网友C:
迈迪工具集可以设计凸轮,用了都说好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C:
迈迪工具集可以设计凸轮,用了都说好

软件如何注册?另外共轭怎么搞?谢谢层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曲线绘制等距点 :解决办法,插入->参考几何体->点,弹出对话框,选择“延曲线距离或多个参考点”,选择 ...

需要的是距离曲线等距,不是沿着曲线等距均布多少个点。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