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是否可以竖着安装?如图所示

楼主(2013-05-17):
(无正文)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啊  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但需要加挡边

网友:
楼主 小窗下 咨询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需要加挡边

恩恩,谢啦

网友B:
没问题,我这里的转速2600rpm,都没问题,外边挡板是必须的,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这里的转速2600rpm,都没问题,外边挡板是必须的,安全

竖着安装没有问题,同步带轮档边必须有,但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时间长了,同步带会有一定的拉伸率,变长后,如果不及时加紧,同步带就会向下滑,跟同步带轮档边进行摩擦,影响同步带的寿命。
最理想的办法是同步带轮加档边的同时,同步带加个定位导条,这样皮带就不会向下滑。
如图:

(绿色部分为定位导条)

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同步带或同步带轮都OK!
1423188396@QQ.com

网友(点评):
导条是和什么配合,带轮要加工圈凸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竖着安装没有问题,同步带轮档边必须有,但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时间长了,同步带会有一定的拉伸率, ...

同步带一段时间后要更,一般跟随机器大修一起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一段时间后要更,一般跟随机器大修一起更换。

这是必须的!

网友(2013-08-22):
可以的没啥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一定要 有挡边

网友:
可以,但同步带轮两端要有挡着的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