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蛋白饮料属哪种(酸性还是中性)的?

楼主(2013-05-17):
请教各位,植物蛋白饮料属哪种(酸性还是中性)的?

网友A:
杏仁露属于含植物蛋白比较高的饮料,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杏仁露属于含植物蛋白比较高的饮料,碱性!

噢,那是不是大多数植物蛋白饮料都是咸性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那是不是大多数植物蛋白饮料都是咸性的呢?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一般情况下,蛋白质遇到酸(又或者变酸)的时候,就会发生质变.

楼主:
那老马哥我再问您一下,茶饮料属于中性饮料吧,那植物蛋白饮是否也属于中性饮料呢?

楼主:
啥??????哪里不错了?哪里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