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如何用ansys对用户自定义的截面梁进行优化(beam188),

楼主(2013-05-17):
如何用ansys对用户自定义的截面梁进行优化(beam188),我尝试过了,当用参数化建截面时,然后用SECWRITE命令保存起来了,,然后在进行分析时,调用这个截面时,其设定的参数没有了,没有这参数就进行不了优化了。怎么才能用beam188对其进行优化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先将截面参数设为优化参数,用优化参数去调用截面函数,然后就是常规的求解设定。你是否是在循环的时候没设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截面参数设为优化参数,用优化参数去调用截面函数,然后就是常规的求解设定。你是否是在循环的时候没设 ...

你好,怎么用优化的参数调用截面函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用优化的参数调用截面函数啊。

您好我运行到一半就出现这个错误什么意思啊Samples are not independent.  Check for more than one sample with the
same solution.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2013-10-02):
引用 网友A:
先将截面参数设为优化参数,用优化参数去调用截面函数,然后就是常规的求解设定。你是否是在循环的时候没设 ...

您好,请问您有时间吗,能跟我说说用beam189单元怎么对自定义截面梁优化。十分感谢您。

网友(2020-07-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一下怎么弄得

网友(2021-09-01):
出了error就头疼

网友:
自定义截面是不能简化成梁单元分析的,没有极惯性矩等参数,只能用一个系统自带的相似的截面代替,可以看下乐仿喻校长的视频,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