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气缸用的气管,如果做裁切的机构对刀有什么要求吗 在线等 谢谢各位

楼主(2013-05-17):
  平时气缸用的气管,如果做裁切的话,刀应该做成什么机构比较好,或者做成什么样子的刀,V型刀还是平口刀,要不要压料,怎么压,精度不高的,以前没接触过,谢谢各位大侠,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可参考亚德客样本上的手动切管器

网友:
我们这边用的是smc专用手切刀,切口很平整,对于安装保养来说效果比较好,不会出现漏气的现象。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没多大要求,必要的是最好表面淬火增加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亚德客样本上的手动切管器

没找到亚德客上面好像只有气缸类的东西,我想上面用V口刀,下刀做成圆弧的固定刀,不知道行不行,我最担心切出来因为管事中空的裁切面试斜的

网友:
塑料管没有什么要求,切的时候切垂直就行。

网友:
我这手头还有个,下部分刀口v形,上部分倒A形,手一捏就行

网友:
手艺好点剪刀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