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solid45单元分析悬臂梁时,端部载荷怎么施加

楼主(2013-05-17):
用梁单元在悬臂梁结构的端部施加载荷时,只需要选择一个节点既可以施加载荷,如果要是用solid
45单元分析悬臂梁,其端部的载荷怎么施加啊,才能与梁单元施加的载荷分析误差小

网友A:
选择要加载的边,选择要加载的边上的node
如果是单边加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要加载的边,选择要加载的边上的node
如果是单边加载的话

你好,梁单元在端部施加的载荷应该是在面上的集中载荷,用梁单元分析其应力时最大应力在固定端部,而向您说的用solid45单元分析时,在端部选择一条边,然后选择其上的节点,分别对个节点施加集中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应力在集中力的位置,和梁单元的分析应力结果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梁单元在端部施加的载荷应该是在面上的集中载荷,用梁单元分析其应力时最大应力在固定端部,而向您 ...

你应该定义了悬臂梁的截面积,这样直接施加在梁的一端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