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机箱体,怎样加工成型比较好?

楼主(2013-05-17):
长2100  宽600  高800   壁厚60  有孔的地方装轴承   请问怎样加工成型比较好?

网友A:
拼焊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焊吧

我也准备焊接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大师

网友(点评):
看形态这样的东西第一反应是铸件,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
一次性泡沫模翻砂,上下面及测边用龙门铣床搞定。
两端轴承位可以外接轴承套,用肖子螺丝固定到铸件侧边,定位肖配打,加工方便点。

网友B:
楼上想到焊接的原因是因为箱体长度长吗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想到焊接的原因是因为箱体长度长吗还是其他原因

是的 铸造不是不可以 但是太大 成本有点高 所以想焊接